一个安装中联,使浆高低平行的技巧

楼主(2007-11-06):
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调试完了,可能高速下没发现双浆,在底速下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双浆,那可能是中联的安装有点问题.
要不先检查下你的飞机看看

1:先接电,让飞机稍微转下,使浆自转平行.
2:然后保持0度,把飞机放到靠墙,把一边的浆靠墙,打个记号
3:转动另外一个浆,看下将尖的高底差别大不大,如果很大的话,就看看是不是中联的安装问题了.(当然要排除横轴,浆夹和浆根没有问题)

网友:
和桨也有关系的,因为桨端的细微尺寸形状不可能都一样

网友:
好办法  我也用过

网友A:
LZ的大齿盘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大齿盘扫了

:loveliness: 相片处理问题,,,不好意思,照的不是很好

网友B:
飞越木桨,飞越尾管,飞越大齿,飞越兰色小精灵坚定完毕

网友:
副厂件满天飞啊 大碗且够用就好,管他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木桨,飞越尾管,飞越大齿,飞越兰色小精灵坚定完毕

错老

新空玻纤.飞越尾管,安大大齿,原装小齿盘

扎种,,,,

网友:
办法不错,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难道大家不知桨也会有问提吗?

网友C:
这样真的有效果么?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真的有效果么?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啊。

一样的就没事了,有时候疑难杂怔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出来的,实在是很无奈

网友:
中联安装上在哪有问题??????

网友: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木桨是很容易变形的.一变形就很难调出不双桨了,不是低速双桨就是高速双桨....换了玻纤的桨以后低速高速都不双桨了,稳稳的...改天也试试LZ的这个办法

网友:
改天试试这办法

网友:
又学一招,回家就检查。天天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