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电池大肚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新买的电池回来看货就是大肚子了(买家及牌子就不说了),联系卖家态度很好,说大肚是厂家封装时的问题 实在不放心可以退货,请教是否这样?这样的电池还耐用么?谢谢告之
上图大家看看,红色的。影响性能么?

网友:
晕。还有这事,买回来就怀孕拉。

网友:
哎,给你带绿帽子了,LZ真是冤枉

网友:
换拉 你一用你就说不清了

网友:
当然要换啊。想都不用想

网友:
退了吧,肚子已经大了,肯定不能再用了

网友:
没听说过把电池包装成大肚子卖的

网友:
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商家

网友A:
这样的货都能发出来。。。

网友B:
根据LZ 这个情况!
和我上批的问题相似.只是我的没那么明显,不用手压是感觉不到鼓起的!
大概的说下,
1:如果LZ 这两电池用手压感觉是很软的,而且是有气压感的,那么这两电池可能已经鼓涨了.
请退回卖家处理.
2:如果感觉不是以上的情况.那么要看实际使用了.

像这种全包包装形式,其实有些不足.
1:电池散热困难.
2:包装时如果热缩缩的太紧,容易把电芯挤压,造成像鼓包的现象.
3:如过其中一片电芯有些小问题,全包的就不容易发现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高倍率的电池,包装还是采用半包或者不包的比较好.
能在电池发热时,及时把热量散发.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货都能发出来。。。

有相同的感觉

楼主应该将商家亮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LZ 这个情况!
和我上批的问题相似.只是我的没那么明显,不用手压是感觉不到鼓起的!
大概的说下,
1:如果LZ 这两电池用手压感觉是很软的,而且是有气压感的,那么这两电池可能已经鼓涨了.
请退回卖家处理.
...

说的很好哦

楼主:
照片上这组电池看就很明显,手摸气压感很明显了,另外两组小的看着不明显,但手压也有感觉。卖家同意退货,我得自己再出邮费
9楼的朋友,咱俩进步速度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