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消混控

楼主(2007-11-06):
我的控是 天地飞6C我想做一个三角翼飞机  应该怎么取消油门和舵机的混控    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我是用的 1 和 6 通道

网友A:
去看下说明书啊!上面都有的.和6A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个按钮切到 固定翼(应该是向上),不就是不混控取消了吗?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说明书啊!上面都有的.和6A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

6c 的混控和 6a 有差异的!
6c 没有三角翼混控模式(升降舵和副翼混控),飞不了三角翼的!除非你搞机械混控,或者额外增加一个混控器!~

网友B:
理论上,直机模式把螺距全调节成0度,用1、6通道就是3角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直机模式把螺距全调节成0度,用1、6通道就是3角翼

   你用1和6通道来飞一下飞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