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出现问题求救

楼主(2007-11-06):
各位大侠,我的SJM摔坏大桨后换新的以后电流变大了,因为一直都用电脑电源调机,没摔之前电源没有保护,现在加大油门后电源保护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还有什么地方会使电流增大啊?

网友:
大桨平衡不 角度对不

网友:
没碰到过,关注中。希望有人能解决。

楼主:
没有双桨啊,大桨是刚买新的

楼主:
刚又弄了一下,发觉电机容易发热,各个部件转动的也很顺啊,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摔机之后,机架可能有轻微的变形,所以在重新更换主轴时,将机身下板的所有连接螺丝放松,放松后再重新锁紧,以便让下轴承座重新对正。
另外再仔细检查一下主齿轮,尾传动齿轮,马达齿轮这三者是不是咬合过紧?

网友B:
 摔机吗,当然会有问题了,自己 慢慢研究吧,玩这东西,修得当然多了,多了,也就有经验了,有经验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机吗,当然会有问题了,自己 慢慢研究吧,玩这东西,修得当然多了,多了,也就有经验了,有经验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