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缝纫机的钻机单加个电机,请问应该用什么电机合适啊?

楼主(2007-11-07):
对
电机
不懂,上淘宝看了一下,单相三相,同步异步,鼠笼式,串激永磁,一大堆名词,越看越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好了~~
我的缝纫机是和AT125一个级别的BB12,想根据feicgs老大的建议,单独给钻机配个电机,希望懂行的同学能给推荐一下~~~

楼主:
这个电机选多大功率的转速的合适呢?

网友A:
500W以上,1400转,交流单相电动机~~~~~~

网友B:
还得有合适的塔轮

楼主:
不打算用塔轮了,打算用一个变频调速器,100元以内搞定~~
不过500w的电机不好找啊,100-150w的比较多~

网友C:
像这个小鸡鸡,还是买个200W的鼠笼式电机合用了,太大的电机怕鸡鸡的轴受不了.:loveliness:

楼主:
嗯,楼上各位的意见抄收了,谢谢关注~~

网友D:
缝纫机的钻机是装订钻纸的吧?装个洗衣机的甩干电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