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07-11-07):
各位高手,我的雷鸟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不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彻底报废了呢?我是个新手,摔了一次就这样了。苦恼呀

网友A:
那个绿灯闪,表明没有收到信号,重点检查飞机接收部分电路。如果摔了机,重点看一下元件是否有摔脱,晶体是否摔坏,可以QQ联系:504100700,帮你看一下

网友B:
好象 晶体松动\遥控电力不足\动力电不足都可能造成绿灯闪烁.
雷鸟应该较耐摔,不会这么快报废的.仔细检查
我也是新手,不对的楼下指正.

网友C:
快速闪烁的绿灯同上,陀螺仪红是在通电工作状态....你顺时针转一下飞机...怎么样?陀螺仪的灯在转的时候绿了吧...那就是修正中,当然你没给尾马达通电它的修正动作也每用的,那两个旋钮一个是中立点,一个是感度,感度调到最高,然后飞下,如果感觉尾巴太敏感就调底些

网友D:
这种情况,接收 陀螺 混控 遥控 哪个有问题都有可能,没有配件不好判断 加我QQ42053953

网友C:
想知道LZ的图片是怎么编辑的

网友E:
不错的手艺 检查所有线头 电池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