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看看这个机机

楼主(2007-11-07):
最近做的机机,谁帮我看看
电机
该怎样安装,我现在的安装好象不行,机机老是往下飞

网友A:
这是什么造型的飞机,第一次见到!!
电机安装那么高,推力线太高了,低头力矩大,把电机挪下来,会好很多!~

网友B:
楼上分析有道理.
要不把机翼加高试试.电机挪下来麻烦些,可能会打桨吧.

网友C:
我觉的电机的安装角度有点问题,如果重心太靠前也会底头.

网友D:
手擲滑翔怎樣? 底頭嗎?

网友E:
水机
再加两小浮筒

网友F:
推力线太高了

楼主:
就是呀.我现在把电机往下挪了电点,估计会好点吧.今天下午下雨,明天去试试

网友G:
将电机移低一点不就OK了,但机机确实有点难看

网友H:
用这样的桨,电机就不好再往下移了,要不然会打桨的.
楼主可以试试让电机有一个下推角,最好能让推力线从飞机重心以下一点点穿过,那样就不会出现老是低头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