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电直改装成旋翼机或者扑翼机

楼主(2007-11-07):
想把电直改装成旋翼机或者扑翼机
我是一名菜菜鸟,才接触模型不久,想用这种玩具直升机改装电动旋翼机或者扑翼机,请教各位高手能行不?
电源是6节7号镍氢
电池
,
电机
是有刷的。最苦恼的是遥控设备只有两通道,而且主电机和尾电机还是联动的。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改装成单独控制的?

网友A:
改成旋翼机是有可能呢,旋翼要有负螺距,旋翼盘要有迎角,机身基本没有用了,改造比较大。

楼主:
没有准备要这个机身了,只要电机,旋翼,接受板,电池。不知动力够不够。

网友B:
没戏。
电机肯定要无刷的,旋螺头肯定要可变螺距的,电池肯定要锂的。。。

楼主:
这么难吗?为什么一定要无刷呢,这个遥控器有三档功率控制,还要变距?

网友C(2007-12-27):
这好象是商场卖的那种玩具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