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pro平衡干多装了两个铜套,请大家说说使用后的感觉 ...
刚把pro平衡干多装了两个铜套,请大家说说使用后的感觉!

楼主(2007-11-07):
刚把pro平衡干多装了两个铜套,感觉没有以前贼了,但是稳定性提高不少,不知道大家加铜套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到底是加好还是不加好!

网友A:
稳定性肯定提高

楼主:
有没有感觉没有以前灵活的呢!

网友B:
肯定更稳定了~ 平衡锤 就是这个作用呀

网友C:
飞机太灵活了不好,稳定第一。

网友C:
加长横轴,稳定的效果更好。不加铜锭也很稳。看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2631&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D:
 也去试试看,不过,哪个会比较的实用呢
加铜锭比较好吧

网友E:
SJM Pro原配的副翼杆长度是21cm,我将它改成24cm,试用感觉的确比原来的稳定多了!

网友:
最初我是用4个铜锤的,现在只用两个了,不然机子不够灵敏不好翻。

网友F:
悬停稳点好,便于练习

网友G:
对一个新手来说稳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D:
恩,同意楼上说的,新手而言,稳定第一

楼主:
哈哈!确实和我感受一样,稳定了,灵活欠缺!

网友H:
加了好呀,我的买来就带了铜锭

网友I:
太灵活了
很难控制 你们电池大概能坚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