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差别在5MM的玻纤浆

楼主(2007-11-07):
一个黑黄玻纤浆,非常的漂亮,重量差别不是很大,重心却差别在5MM,做好了好长时间的重心和重量平衡,,,别提那浆有多难看了
这样的浆别说飞了,看着就头疼了,狠下心来,只做了下重量平衡,装上一试,别说有多平稳,根本没有些高手说的重心不平衡,高速有震动的问题
表现出底速和高速都非常平稳,,,

网友:
愣没看懂,前面说重量差别不大,后面又说只做了下重量平衡

网友:
因为调过重心后,两桨的重量也变化了。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吧,怎么会看不懂呢?

楼主:
火星先生说的很对,2浆的重量差别本来就不大,结果把那5MM的重心调完了,2浆的重量差别又大了

网友:
就是火警和火星,就是2火了

网友:
谢谢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我也有一对桨重心差别巨大,调整好后都快包成粽子了,索性只做静矩平衡好了,不然看着那几毫米厚的胶带就不爽,不过还没试过效果

网友:
那个黑黄桨我有4付,感觉还不错啊,重心很准,比红白桨好很多。

网友:
重心和重量的调整可以兼顾的哈!

首先精确称重,我的是0.01克的称

然后找出每个桨的重心,并画个舷线,然后对胶带称重,掌握面积重量比。

然后就在轻的桨上面,在重心线偏差的反方向适当位置粘胶布,做得好的话,正好平衡重量和重心。

网友:
如果两个桨重量完全一样,而重心差异,那就在两个桨的重心线偏差的反方向适当位置粘胶布,也可达到目的!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呢,只是玻纤浆5MM怎么做都是包的像粽子,到时候变成2个浆都要包,实在是很难看呀,现在我已经试了好几个电了,差别这一点没一点问题

网友:
多买两副桨,然后从里面挑选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呢,只是玻纤浆5MM怎么做都是包的像粽子,到时候变成2个浆都要包,实在是很难看呀,现在我已经试了好几个电了,差别这一点没一点问题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基本上只需要粘一只桨

网友:
需要时可以使用铝箔胶带

网友:
就是利用桨的重量差来让重心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