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 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FF9是不是装上50个频点的72M的高频头就可以用72M的50个频率点接收机?接上5个40M的高频头就可以用40M5个频率点的接收机?40M和72M的高频头都可以装上FF9正常使用吗?不会像6EXHP一样是固定频率的?想买FF9,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A:
因该是这样的

楼主:
FF9SUPER 配的是72M高频头,而我自己有40M的高频头和3个40M40.790的PCM接收机,FF9SUPER 能不能装上40M的高频头就可以遥控我现有的飞机了?FF9还没有买,想请教清楚后再做决定

网友B:
没有问题
 我才买了FF9,之前我用FF8,40M和72M的高频头我经常换着用,没有问题。现在在国内买的FF9SUPER 配的72M可变频高频头,根据分段不同可以变10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