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怎么啦?

楼主(2007-11-08):
我的36#无刷电调坏了之后我就换了一个凤凰30A还行!

         用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怎么电机好像好紧似的!过一会又没事那时我没在意!
直到今天又这样!我发现原来我一接上电电机就好像卡住一样好紧.
         有没有那位朋友试过?之后又怎样?????

网友A:
是被你设成了带杀车模式了换下模式详情翻下老的贴子.

网友:
如果没有单向轴承的机机设置成刹车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你设成了带杀车模式了换下模式详情翻下老的贴子.

     要怎样搞呢?请教!

网友:
换电机吧,华的内转子电机经常卡转

楼主:
好了!真的设成了带杀车模式,我是参考GL40A的说明书调好的!

        但好不幸!刚好了就去爽飞炸了!

  一条尾管,一对325大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