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M730陀螺仪说明书

楼主(2007-11-08):
我用的是GM730陀螺仪和6EXHP遥控器,不会设置陀螺仪,有人用吗?请指点或给份GM730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
购买CSM公司的SL720陀螺仪

我想购买英国CSM公司的SL720陀螺仪,请问CSM公司在大陆是否有代理商,如何购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GM730陀螺仪和6EXHP遥控器,不会设置陀螺仪,有人用吗?请指点或给份GM730的说明书.谢谢!

和FUTABA的gy401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730改成401算了

网友:
GL一个字"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