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翼上反角

楼主(2007-11-08):
请问悬翼有上反角会怎样?

网友:
同问,盼高手解答.
猜想如果旋翼有上反角,会不会有一定的自稳定的作用,但是机动性下降.毕竟稳定重要啊
不知道有没这样设计的直机.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自己做下试验吧,一般没人会这样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自己做下试验吧,一般没人会这样去做

恕我冒眛,我是新手不懂.理论上有什么不妥吗?还是别的原因.
坛子里有很多人也在不断搞些试验啊,象什么改直驱,飞碟式四旋翼.为什么这个就"一般没人会这样去做"呢,
不过我没条件\没能力自己试.只能想象一下了.喝喝.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反角

网友:
旋翼都有上反角, 和固定翼不同, 旋翼是软的, 在飞行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上反角. 要控制上反角的大小, 只要调整中联里橡胶圈的软硬即可, 或者改变浆的软硬程度. 和固定翼一样, 上反角增加, 机翼投影面积会减少, 效率会下降.

稳定和机动很难说哪个重要, 要看需求和场合而定.  教练机都比较稳定, 战斗机则机动性关系生死存亡. 新手飞电直稳定比较有利于入门, 高手则喜欢反应敏捷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