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LAMA3悬停问题

楼主(2007-11-08):
我的小LAMA3摔过N多次了 感觉没有才买回那么稳啊   一般能在一个地方定点2-3秒 然后它就会乱飘了 请问这是哪有问题还是?如果想让LAMA3更稳应调节哪些地方 谢谢

网友:
摔N次了,有些零件可能变形了

网友:
我在TAOBAO上刚付款买了套ESKY的LAMA V3,明天就可以到手了!

网友:
摔得多了
某些零件就该更换了
还好有零件更换
这也是模型和玩具的不同点之一~

网友:
慢慢调吧,调比飞重要

网友:
三成飞行,七成调修,习惯就好了

翻一下前面的帖子,有叙述的

网友:
主轴的问题可能 大吧

轴A 和B的变形会直接引起 lama 3 刷锅

楼主:
刷锅我调好了  请问你们的飞机一般能定点多久?

网友:
用手调调就好了

网友A:
LAMA 的通病, 摔多了就很难飞得平稳, 我先后买过3架 LAMA3 , 2架 LAMA 4 , 可组成一个 LAMA 机队.
每次飞得兴起就来点暴力, 接着就是暴摔, 全都摔得东倒西歪, 已经溃不成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 的通病, 摔多了就很难飞得平稳, 我先后买过3架 LAMA3 , 2架 LAMA 4 , 可组成一个 LAMA 机队.
每次飞得兴起就来点暴力, 接着就是暴摔, 全都摔得东倒西歪, 已经溃不成军了.

我的那架都得不见了 收下来时打桨了 挺惨的

网友:
大家可以加LAMA的专门的讨论群:34131975,很多问题都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