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个飞机及遥控!诸位元老推荐下啊!!!

楼主(2007-11-08):
新手想上个飞机及遥控!诸位元老推荐下啊!!!

本人以前没完过模型,现在对涵道式的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大家认为先上哪个比较好点!

元老们给个配置先!!!

谢谢!

网友:
涵道好啊,飞机都漂亮,
我也没玩过,与君共勉了

网友:
晕,新手直接飞涵道。。。。。。。。。

网友:
牛 就一个字~

网友:
你有多少预算?想飞啥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想上个飞机及遥控!诸位元老推荐下啊!!!

本人以前没完过模型,现在对涵道式的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大家认为先上哪个比较好点!

元老们给个配置先!!!

谢谢!

要么飞KT,要么买涡喷

网友:
新手飞函道 ,,包你不用3回就得下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忠言逆耳利于行  LZ  从基础入手乃正道
函道机 速度快 新手不易控制
做做飘机 纸机 威风之类练练手先

注:不是元老 我菜鸟 祝你成功

楼主:
个人感觉``  呵呵

螺旋桨  不如  涵道刺激  呵呵```

网友:
LZ,我也是从新手做过来的,

玩了6个月模型了,从以前2通国产,到现在6exap(好东西哦),共摔过6部飞机,现在也只是玩玩基础级练习机,还不能上中级飞机,直到现在共花费3500元+,所以,LZ你要想清楚哦,我也是新手走过来的(,佛山就没老鸟带我,操!),我很明白,但我奉劝你先玩国产套装的,例如火鸟,黄莺,先上滑翔机,掌握飞机飞行原理,有钱在买款好点的模拟器,模拟器非常管用!最后,从塞斯纳上手,一步一步来,不骗你的!

网友:
翼龙(最好是四通的,三通也行)+6EXH+XTR保准爽!!

网友:
支持!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
例如火鸟,黄莺,先上滑翔机,掌握飞机飞行原理,有钱在买款好点的模拟器,模拟器非常管用!最后,从塞斯纳上手,一步一步来,不骗你的!

楼主:
恩    看来的先找个JJ 练习练习了!  找了下这个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http://product.fancytoys.net/SHO ... 4960&shbid=1011
黄鹰抗摔遥控滑翔机
双后置式螺旋浆,使整部飞机平衡性更加优越,降低不慎坠地可以造成的螺旋浆损坏,同时,扩散了受风面积,减少风的阻力,整套只要几分钟的组装,即可飞行了,不再需要购买任何其他配件,遥控器按高、中、低速可进行自由控制飞机的爬升。通过控制双螺旋浆的转速来实现左转、右转功能,两个螺旋浆同时高速转动时飞机进行上升动力,左或右一边低速,一边高速转动时则可实现左转或者右转。

好象只有两通道````

还有遥控方面  大家认为买个什么样的比较好啊?  不用一下子就上 FF9之类的把 呵呵``  我只飞固机的``

网友B:
唉。。。。。。。。

不整涵道也不至于搞玩具吧。。。。。。。。。

正经点行不?弄个翼龙吧,塞斯娜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不整涵道也不至于搞玩具吧。。。。。。。。。

正经点行不?弄个翼龙吧,塞斯娜也行。

还不是让几位大大们给说怕了阿

网友:
1+1 小飞猫

网友:
偶也是菜鸟,正在联系模拟。准备开工微风。

网友:
如果楼主手工不是很强的话,还是买个现成的4通道飞机练习吧。翼龙就不错,先练右手,等右手熟了,再练左手。新手的基本动作,用油门和方向就可以了。前提是让飞机先飞起来。

网友:
塞死了...不错的机...函道还是飞熟练了再上

楼主:
呵呵  不是   我是不太明白所以为诸位要选购什么机啊`````

网友:
自己动手作KT玩 设备买好点FF9以后就不用换了除非你是大款,要上高当次的设备

网友:
先在模拟器里连熟起飞、降落和航线,然后上塞斯纳熟练一下真机的感觉。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试试高速机。除非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不然我觉得没必要从翼龙开始,塞斯纳并不难飞。

网友:
先买个6EX的控和无刷套装,飞机就先从塞死啦入手,再到狼3A,应该是省钱的配置了.

网友:
也来废点话,呵呵!
强烈建议上成品的3通道飞机,2通道的还是不要选择了开始感觉投资少点,但是实际的效果和投资实际是很不划算的!
现在可以选择的3通道成品机多了去了,不想我们当初的时候了,就是一个翼龙别的飞机基本没有!现在3通道的入门机很多的,自己多看看多问问,相信一定能找到合适你的哦!别的我也没有飞过,那翼龙来举例吧,不建议你一来就上4通道的,3通道是足够你学习的了.不要有一次到位的想法,这东西永远不会有满足和一次到位的,呵呵!
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发射机带模拟功能的,这样以后也不会在升级的时候浪费了,拿了练习模拟器也还是不错的.别的再说多了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了,等你飞了以后有些东西不说你也就会明白了!呵呵!

网友:
我没买过飞机,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先飞塞斯纳吧,悠闲,好看又好飞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