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家用过18650的磷酸铁锂电吗?

楼主(2007-11-08):
菜鸟请教!有玩家用过18650的磷酸铁锂电吗?性能如何?用G2能充得了电吗?

网友:
18650是加拿大锂电吧,不过18650也有可能是LiFe,不过常见的18650是锂锰

网友:
木有问题,可以用,就是有点沉

网友:
如果是磷酸锂铁,,G2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的锂锰单节大约是40多克,重量一点都不大,只是容量小一些,只有1500MA.我也想买一些,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出来介绍一下.  以前看到有模友介绍,三串飞450直机,好像可以飞七八分钟

要是放流不够的话!我打算做并连.就是不知道内阻问题,是否平衡?

网友B:
買個低點KV值的電機,然后用4S就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個低點KV值的電機,然后用4S就是最好的~

换低KV值的电机飞4S,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個低點KV值的電機,然后用4S就是最好的~

用4S飞450,不换电机,把电机齿轮从13T改为11T,一样很暴

网友:
磷酸铁锂的18650 大约35-37克,容量1100 持续放电20A  峰值放电35A  用到大的电固或电直没有问题的,但是飞行重量在1000克以内的电固和450电直就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