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动力滑翔飞出"自由飞"的感觉

楼主(2007-11-08):
有的网友问"如何能飞出自由飞的感觉. 现在设备先进,飞机做得也比早年好,为什么找不到过去飞自由飞的感觉了呢"? 没有了那种修闲,放松的惬意. 通过本人的实践,我得出以下两点可使我们找回那种感觉:

1.   尽管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好,功能很多,但要考虑到过去的自由飞的情况,想想当时的三级牵引是只有一个方向舵能动.没有升降舵和副翼. 用一根线在机身中穿过拉着方向舵,起飞时由牵引线的小环挂着牵引钩的同时也挂着管方向舵的线,将方向舵拉正,以免在爬升向一边偏,到模型脱钩后.方向舵在皮筋的做用下打成一定的角度.模型在飞的过程中根本不能控制.只靠小小的方向舵做盘旋.半径大概有50M-80M,飞满3分钟后用迫降的方法(点一根迫降线.把鞋带用高猛酸甲水泡后算好时间,点燃)将模型迫降.
基于上述情况,可考虑现在怎样将我们的模型尽量做成过去的那样,既"三大一小".大上反角,大尾力臂,大展弦比,小翼载荷.不装副翼 这样结构既简单,而且重量还轻.一句话,不要把操纵系统搞的太复杂.

2.  飞行中要注意操纵手法. 给舵要小和慢. 要记住,我们的任务是:
A.  起飞完成后,改出时避免波状飞行.  B. 发现模型有吃上上升气流的现象,引导模型进入. 当模型飞到一定高度时引导模型退出上升气流.  C.  在保证模型不飞丢的前题下 尽量少对摸型的飞行状态干预, 叫它自由飞.  D. 保证模型平安着陆.  如果模型飞的太高,可才用人工干预的方法进入波状飞行以达到掉高的目的. 总之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要尽量少干预, 少用升降舵. 特别是在模型离地面一米以下时,千万不要拉杆,由于地面效应,模型会滑的很远,叫它自由接地.

关键是对模型的设计理念和飞行的操纵手法
我觉得该问题的关键是模型设计理念和场外飞行的操纵手法.  国际自由飞的翼载荷是多少我记不清了, 就算20克吧. 我们用新型复合材料和三明治的方法做框架, 用碳纤维管做机身.在重量和结构上下些工夫.应该问题不大. 我最近做了一架油动滑翔. 15级的OS发动机. 2米翼展. 用FUTABA 的一般接收机和1000AM的镍铬电池. 用了三个S3101舵机.没有用一块轻木, 传统结构, 双松木工字梁.前缘和后缘都是桐木. 机身用桐木和碳管.采用了"三大一小" 的设计思想, 翼载荷(加满油)23克. 飞起来很舒服.可用两种方式飞. 一种是加一点油, 起飞完全采用老式自由飞的方式. 大角度垂直爬升, 此时注意稍微顶点杆以免飞机被拉翻了, 发动机工作十几秒后停车.飞机可爬到200公尺以上, 因为飞机越高就越容易吃上升气流.  操纵它改出不要进入波状, 然后就不管它, 不要飞丢了就行. 飞行过程不过多的干预,采用"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它去吧"的心态,只是帮它进入上升气流. 这种手法有时可飞十几分钟甚至更长, 有一次,因为下不来,就人工干预进入"波状飞行"掉高度. 最后平安着陆.

另一种是加满油,飞机完成爬升后(一般在200米以上).  然后就小油门飞直到把油飞光为止. 这样飞比较安全. 因为始终有动力,可以控制它不随风飘. 特别是风稍大时, 模型不容易飞丢.

电动滑翔机就更好飞了, 可在完成爬升后,关车滑翔. 空中可反复起动电机,这是油机不能比的.

我从飞机制做和飞行两个途径找到了"自由飞的感觉. 主要体会是利用现在设备.模拟和体现"自由飞".  那种独特的感觉是太美了, 特别是蓝天,白云, 飞机飞高后周围有时有鸟儿陪飞. 啊! 太棒了.   有时我是就这么飞. 在飞机爬到预定高后, 用微调调好盘旋就行了. 不要太勤快了.  在起飞时, 我把飞机调的几乎垂直爬升, 有点像3D的掉机, 因我的模型翼展很大, 发动机的反扭力距已经能很好的克服了.  起飞的轨迹像垂直的抛物线, 到达顶端时顶杆改出, 然后将微调向右拨一点点, 再将水平舵稍微调一点, 这样一来又可盘旋,下沉又少.  然后可躺在草地上, 喝着可乐, 看着飞机, 悠栽呼? 美也 !

本来飞航模是休闲, 不要把它搞成负担和太复杂了.  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这才是本事啊 !笨鸟

网友:
肉吃多了想吃菜,只能吃菜的时候老想着肉。

网友:
我正在考虑用二级牵引改遥控,设想用遥控方式找气流,进入上升气流后改自由飞,高度降低到比较低时开动电机爬升,重新自由飞。

楼主:
回复 #3 lgq5106 的帖子 同意你的设想

主要任务是看着飞机别丢了

是的,我的电动飞机就是这么飞的. 最好的方法是自由飞阶段,看住飞机别丢了. 观察模型, 飞机吃上气流就关电, 到达一定高度后, 可引到它退出上升气流. 盘旋一段后再开电寻找第二股上升气流, 象老鹰一样. 我观察过, 老鹰就是这么飞的. 通过观察场地的地貌和天气,时间等以及老鹰的飞行, 引到自己的模型跟着老鹰飞是最好的找气流的方法. 如果飞机实在下不来, 控制它进入波状飞行, 就象竟时项目的迫降一样的道理, 掉到一定高度改出后再找气流爬上去.
建议你用三级牵引改, 二级的小了点, 三级改完后翼载荷小, 更有自由飞的感觉.   苯鸟

网友:
找到玩过自由飞的模友太少了!好贴,我也准备改个,我还有一幅F1A和F1C的机翼呢。
准备采用V型尾翼。

楼主:
回复 #5 震元子 的帖子 你好,很好改!

我是苯鸟, 我做了一个电动的小滑翔, 翼展1.65M, 用2108电机, 8X4的折叠浆,10几秒可爬到150M以上. 关电滑翔,很是自在. 详情你可看"模型三国"苯鸟的电动滑翔. 望多交流. 笨鸟.

楼主:
回复 #5 震元子 的帖子 照片中扔自由飞的是你吗?

震元子, 你好, 你帖子的图头是你在扔自由飞吗? 看得出来, 这架自由飞的性能不错. 爬升角度很大. 我做了一架遥控油动滑翔, 翼展2米. 用OS15的发动机. 起飞时几乎垂直爬升, 有点3D机吊机的味道. 因为翼展大, 发动机的反扭力矩应响不大. 飞机象垂直的抛物线, 在到达顶点时改出,十几秒可爬到200多公尺. 关车滑翔很舒服. 吃上气流后可飞30-40分钟. 你可上"模型三国"网,查一下苯鸟的个人空间, 有我的文章和飞机的照片. 另外我想问你一下, 国际级的自由飞的翼载荷是多少?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我那架油动的滑翔,加满油后的载荷是23克. 我没有用轻木, 那东西太软,强度不好. 我用传统结构. 用了套箱,采用"三大一小", 大展弦比, 大尾力臂,大上反角, 小翼载荷的设计. 你可看看.

网友:
图头哪可不是我在飞,借别人的图,这样的新F1C可能上万了,玩不了!呵呵。我的今年冬天改出来,明年开春飞。

楼主:
回复 #8 震元子 的帖子 你在新疆哪儿?

震元子, 你在新疆哪儿? 我在新疆有朋友许满志,他给我的帖子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玩航模,橡筋牵引自由飞搞了几十年,现在当然都在飞遥控,油动的太脏,电动的干净,我这样退休的人图个安静舒适,年龄大了反应有点慢,把油动和电动的特技机全作退役处理了,经常飞的是电动遥控滑翔机,因为不去比赛,动力也不必追求太大动力,这样可省些电,一组电池飞上二三十分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架是结构稍作强化了的原用于室内飞行的遥控飞机,翼展800mm,小风天在外面飞速度极低,加之翼载荷小,下沉很慢,极易吃气流,操纵时人可相当放松,你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喝着水,聊着天,吃着东西,打着电话都不用担心飞机在天上会出事,一组电池开开停停可以飞四十分钟,模友们戏称为"老头乐".
实际上我原来经常去新疆, 我是中石油的. 我还去过泽普, 塔西南分公司看过那的小模友. 在新疆我认识韩新平和田毅, 听许满志在帖子上说田因车祸一去世了, 我很伤心. 我和他在一块喝过酒. 他人很好. 你可上一下模型三国看看我和许的对帖.
大家都说全国航模看新疆, 新疆航模看泽普,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徐志满老前辈!都退休了,还有陈明春、李建华。省队的韩新平、陶军、童德、王新华都是我们石河子的,滑翔机不一定是老头才玩的。
塔西南这些年很不错,石油单位有米,加上有小董对模型的热情,在全国全新疆成绩很不错。一支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