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自制直升机的设想!请高手们点评一下!

楼主(2007-11-08):
我想自制一架直升机,利用以前 小时候 买的 2通道直升机的残骸制作。

设想:
还是利用2通道的 接收端和发送端  再额外的添加一个1通道的 接收端和发送端, 前者(指2通道的 接受端和发送端)是控制上升和旋转的,后者(指1通道的 接收端和发送端)使用来控制电磁铁的,利用电磁铁前进!看不懂的看图吧!

黄色的地方 是固定的磁铁, 绿色的地方是电磁铁,灰色的地方是机身,黑色的地方是橡皮圈,紫色的地方是传动杆,红色的地方是螺旋桨。

当电磁铁通点时,会有磁性,他会吸引固定的磁铁,让螺旋桨想前倾,使直升机往前飞。
当电磁铁断电是,磁性消失,固定的磁铁就不会受电磁铁的吸引,这是橡皮圈就会是螺旋桨恢复原位。

网友:
有想法,试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距离远了,吸力不足使桨盘倾斜

距离近了,一下就把桨吸死了,立马坠机

网友:
想法不错,楼上说的距离是个问题,浆旋转过程中不蒙保持绝对的平衡

楼主:
螺旋桨 与 机身 的距离为 4厘米  不知够不够大啊

网友(2008-01-02):
你考不考虑大将的陀螺效应啊

就向  上面说的  小了拉不动  大了。。。。。。。。

我估计99.9%的拉不动的

直机的周期变距机构应该是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