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磷酸铁锂电的平衡冲。

楼主(2007-11-08):
买到了磷酸铁锂电,计划用3.5元的冲电板改大电流的冲电器,目前正在实验中,试验很顺利,目前冲电电流为2A多点,下一部就可以正式组装平衡冲了。

使用5V 3A的开关电源。

使用电调上的4435做功率管

用一块小铜板散热,功率管的温度

找到了另一种更好的管。

加上了充满指示电路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但键盘很脏~ ,找个阿姨清扫一下吧!

网友:
这种封装的mos管用来做开关应用不错,但是用在线性调整上面很不好,散热不良。最大允许耗散功率太小

网友A:
楼主那个电源几个米,我上次做的10S的用的电源跟你那个差不多,要21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电源几个米,我上次做的10S的用的电源跟你那个差不多,要21块一个

我这个电源在淘宝上买的,只要13元一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1-2804/item_detail-0db1-af8b6091bed4908f6a939902b9958fcc.jhtml

网友:
      好!
简直就是明灯!

网友:
LZ给个电路图啦!

网友:
  与我打算的计划一样,但成本不低啊,细算一下,就暂停了,改用现成的充电器来组平衡充

网友:
有10节没法冲电极度郁闷

网友:
顶!动手能力真是棒

网友B:
3.5元的冲电板,电压可以调到3.7V以下吗?

网友C:
3.5元的充电板,不知道怎么改充电电流啊,我搞了个12S的,楼主教教我们 啊

网友:
那个带液晶显示器的是什么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元的冲电板,电压可以调到3.7V以下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功率分析器,我是利用他的实时数据检测功能,把他当电流表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元的充电板,不知道怎么改充电电流啊,我搞了个12S的,楼主教教我们 啊

很容易。

该充电板使用日本美上美公司产专用恒流恒压锂离子电池充电集成电路(全称MM1332G)为核心组装,其内电路含电池电压检测、充满电检测,控制截止充电电压精度可达 50mV, 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大小可以通过⑧脚的外接电阻R3控制。用该充电板给550mA锂电池充电,电流约160mA,大约四小时即可充好,且自动停充。原理图如下:

充电板的尺寸为(3.5cm×2.3cm×2.5cm)L形结构。由于含整流部分,该电路板使用方便,但交流输入电压最大不宜超过10V,否则,功率管Q1(B1247)因没有散热片过热会损坏。经过实验发现该充电板EC1电容两端,直流电压在5V-12V,均能正常工作。在12V时大功率控制管(B1274)发热严重,最好加装散热片。自制充电器时,可使用现成的微型开关电源(DC5V—10V)适配器,为利用剩余空间减小体积,可将充电板截掉整流部分,装入适配器内,充电端用导线连接后,焊上两个微型金属夹,使用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电源适配器外接使用。另外,将电源滤波电容(EC1)两端接上USB线,在电脑上面用USB接口充电,使该充电器成为两用充电器,使用非常方便也物有所值。
  由于现充电电流较小,对容量大的锂电池充电时间过长。这时可以改变R6、R7的阻值,增大充电电流,计算公式为0.1/充电电流=电阻。由于小电阻较难购到,可采用一段漆包线来制作电阻。同时也给Q1加上不小于3cm×3cm的散热器,或者换上功率较大的功率管,当然这时的体积也会增大,具体使用可根据实际需要改装。
  如果要充二节或三节锂电池,可以用以下办法:经试验,R9(183)改7.5K时,调R8(222)可使输出电压=6.9~8.53V;R9改3K时,调R8可使输出电压=11.83~15.19V,这样即可将其改为充二节(8.4V)或三节(12.6V)锂电池了。
     此板不带充电指示,但可以增加,方法见图中红色部分。

我目前的冲电板,是将
     R9 改为 18K
     R8改为2K精密可调电阻
     R6,R7 使用两只0.1 欧 1W 的电阻。
     输出的二极管使用 1N5822
     B1274改用了低栅压的 P沟场效应管,电调上的4435就可以,但散热难做一点,如果用末低栅压的管,输出电流会上不去。
                    为适应大电流,线路板的走线也作了改动。

        输出电压改为可调整到 3.7V , 冲电电流为2A左右,用于冲目前很火的磷酸铁锂电池。 己经测试过,完全没问题。但发现,冲到最后,电流变得很小,很长时间都保持50ma 左右,所以我认为冲到100ma以下时,这个电池就应该算冲满。因此,我增加的冲满指示器,调整到电流降到100ma左右就动作。方法是,在输出端,并一只37欧电阻做负载,调整电位器,使LED指示刚好动作。

网友:
太厉害了,LZ简直是偶像啊
呵呵,我用的也是这个充电板,R6R7换0.1欧时,我试着加电压,达到7伏多时电流能上1A,不过需要给B1274加散热片,这样调节电压来适应电流不精确,我就放弃了
改电路不是专业啊,呵呵

网友:
这个充电板有TAOBAO连接吗?

网友E:
问问功率分析器

想问问楼主的功率分析器是什么参数?精度如何?在什么地方有买?

网友:
还有红外线测温器

还有红外线测温器是什么参数?有没有探头面的照片?精度如何?什么地方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楼主的功率分析器是什么参数?精度如何?在什么地方有买?

同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