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求救,安装pojie后启动不了

楼主(2007-11-08):
G3求救,安装破解后启动不了,EMU有放在安装目录里,启动后弹出个窗口,卸掉重装后还是一样,升级也没用,不升级也没用

网友:
同问!我也是突然这个问题了!7 个升级包全按照顺序装了。EMU2.07!!

网友:
同问,与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同问,与楼主一样的问题

与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在EMU中选中"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MU中选中"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 试试看

试了,还是一样,怎么就没人知道么?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一试

楼主:
一样,我没装杀毒软件

网友B:
你们是不是在没接控的时候运行G3,我试过有次没接控运行就这样了,要重装G3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不是在没接控的时候运行G3,我试过有次没接控运行就这样了,要重装G3才行.

接了,还是一样,也不知道重装到现在多少次了

网友C:
我有安装说明但不知怎么传上去呀

网友:
我也试过,安装好多次也没用,我实在受不了,重装系统后一次搞定
经验:在没有打开软、硬件狗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G3,可能会出现错误以后都玩不了

楼主:
唉~试了用别的机装,也试了楼上的方法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安装说明但不知怎么传上去呀

压缩后就可以传上来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不过后来在打开G3之前,我先插上解密狗,再打开G3才解决问题。你不妨尝试一下。

网友(2008-02-16):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如果用硬件的USB模拟器,就没有这个问题,SIMX3 ,飞鹰的G3 都可以很好的兼容G3. ~G3.5的各个版本

如果是用Joystick + EMU + PPJOY ,那么有可能是软件破解不彻底。看看有没有新的EMU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