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3安装出错求解!谢谢!

楼主(2007-11-08):
安装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无法继续!请各位指教!
是从论坛上下的 两个CD 那个版
下面是出错图片及日志
Log generated by: C:\DOCUME~1\ZhangYao\LOCALS~1\Temp\Installer\setup2.exe
[Error] KEError 16510: Failed while creating shortcut.
Reason: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虚拟光驱已经安装设置好!CD2栽入后也正常
请各位安装过的指教一下!!

楼主:
在两台机器上安装过都是以上错误 郁闷了!!!!!!

网友A:
我安装也有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另外,装好后,装pack4,然后到安装过的目录手工删除,然后再装一遍,好像就没有这个错误了。

网友A:
我正在下载studio提供的版本,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哦 楼上的 你说删除哪个目录啊?
还有 studio 的版本在哪个帖子 能提供下连接吗 谢谢``

网友B:
我的版本是自己做的安装程序.没有原版的安装错误.(先用E文XP装好G3全部程序和升级包,加入了Emu208后,所有机子和机场都玩一次没问题再自己做安装程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