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蛙跳”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9):
一架99元的D版翼龙。配2208无刷和7060桨,9.6V氢电。动力应该足够强劲。
现象是滑跑起飞约十五米可以离地,但一离地大概30公分头就往下栽,然后又可以离地,又往下栽。活象是青蛙跳。
按论坛上前辈所说,重心调整在连接木棍处,电机安装角也调整了。怀疑是水平尾翼安装有偏差,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另外脚架钢丝太软,一跑就偏了歪了,应该是设计/用料的缺陷。

网友:
 升降翼会不会不平衡,对副翼有没有影响,检查一下!

网友:
拉力最好能够测试一下,如果机机全重在500克,拉力应该不要小于200克,这样好飞些!起飞时不要担心飞机上不去而拉升降舵,一般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机翼是有升力的平凸翼,只要滑跑到一定速度后就有足够的升力飞起来了!
1.离地时如果抬头严重就是重心靠后头轻了,所以飞机上不去就又下来了,
2.升降舵面如果打升舵太大也一样,飞机迎角太大后因为动力原因无法以大角度上升也会同样下来.
3.起落架确实应该改用好些的,不然太软了会跑偏或倾斜影响起飞和降落.

网友:
感觉似乎是 失速

网友:
我刚飞这飞机也是这样,手掷,这样最好起飞!

网友:
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可以采取手掷方式试试看,如果手抛也不行,那可能就是动力的原因了,会不会是电调保护没设置好?油门一上去电机就熄火

网友:
重心在两翼的连接槊胶片那,调整好前翼平衡,要邦紧点。最好手投。

网友:
飞机离地了,升降舵慢慢回中。

                       -----------------书上说的,我不知道。

楼主:
多谢楼上,但大家没理解我的意思。
动力绝对够,我也没有拉/推杆。但就是一离地头就往下栽,没有抬头、失速现象。而是像有“鬼”推了升降舵一样。
手掷也试过了,出手后一头就栽下去,一点滑翔的感觉都没有,活见鬼了。
大家都说升力中心和重心要一致什么什么的,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会不会是推力线过高呢?

网友:
因该是动力问题......翼龙虽然是练习机..但是不轻呀..再加上用的不是里电

网友:
翼龙的重心一般在35%左右,建议先试试无动力手掷滑翔,看看飞行姿态是否正确,然后再开动力起飞,刚起飞时不要过度拉杆,否则很容易失速的

网友A:
氢电无法满足电机的大功率要求,当你加大动力时,电机会停转,可以在地面试试,一定要用锂电,我也用过你的这个配置,不过是2408-21的电机,出现过我上述的情况,换用锂电后就好了,建议用2200MAH 11.1V  12C   锂聚合物电池,淘宝有售

网友:
重心靠后!

网友:
我已玩了7个月的翼龙,重心调整在连接木棍处后1公分,或把机翼前缘垫高3毫米,增加仰角.另外,当起飞拉升降舵时,尾翼上翘,你没弄反吧? 慢慢来,会上天的

网友:
头轻或者拉力线高了(偏向于头轻),但也真的要注意动力一定要够哦

网友:
把重心调到机翼前缘30%--35%的地方,镍氢也能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氢电无法满足电机的大功率要求,当你加大动力时,电机会停转,可以在地面试试,一定要用锂电,我也用过你的这个配置,不过是2408-21的电机,出现过我上述的情况,换用锂电后就好了,建议用2200MAH 11.1V  12C   ...

我用原电,XXD2212电机+9047浆,一次在家门口练滑跑,结果跑了60米后(当时很快了)一个拉杆机子起来就一个后空翻,从此后就手投了,没敢再滑跑了.......

网友:
只听说过直升机蛙跳。。。你的固定翼咋也跳上了?

网友B:
可能是电调没设置好,如果是锂电模式,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重心不对,可能靠后了,要向前调整一点

网友D:
如果动力没问题。重心在机翼前缘1/3,调好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