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450齿型标准,请问

楼主(2007-11-09):
请问,
esky016(400) 大齿 的齿型标准,和450的一样吗?

电机齿的时候只需要说 多少T 就可以了吗?

会不会不同JJ的齿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
016的大齿小.
450的大!

网友:
基本只需要注意你电机轴径就是了
在根据你电机性能选择齿轮T数

楼主:
2楼说的意思, 齿型大小不一样啊?

ake 450R35F,这个电机需要配 几T的齿轮?

原370强磁电机是9T的。

网友:
有两个吧,一是齿模数,SJM和450、4#的不一样,同齿数也不能用,二是齿轮的直径,和齿数有关,齿模数一样齿多的齿轮直径就大

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因为不知道专业名词怎么说

我的意思,就是想让电机的 齿 和  大盘的齿 能对上就行,我怕买了不能用

齿数的话先暂且不说。。

网友:
除了SJM 的大齿是模数0.4的,别的机基本都是模数0.5的   就是说SJM的齿小

我知道37#60#和450的大齿是一样大的“牙”模数都是0.5    450的是150齿 60#的是144齿

我60#就用过450的大齿,动力温柔了,想保持原来的动力可以把电机的13T换14T

网友:
具了解,黑鹰、Esky  、 还有常见的都是模数0.5的,只是T数不同,当然T数大肯定直径大,因为齿的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
不能通用的,不过我用60号上过450的大齿盘

楼主:
噢,对,这个参数叫模数哈,,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对,这个参数叫模数哈,,明白了。

  终于答对了,目前好像就是SJM的不一样。

网友:
要求小齿大齿的模数一致。模数=直径(mm)/(齿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