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助讲下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1-09):
比例舵机是如何实现比例控制的呢?
不明白摇臂旋转到一定角度,是如何定位的呢,最好能详细讲讲

网友:
舵机里面有跟摇臂同步的电位器,来给处理器一个确定位置的反馈信号,你的明白

网友A:
普通的模拟舵机内的芯片内有个单稳态电路,它的稳态时间是由电位器和一只外接的电容的时间常数决定的,这个单稳态电路的启动是由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的(假定),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和单稳态电路产生的脉冲宽度经鉴相电路的比较,产生两个脉冲的差值脉冲,这个差值脉冲若很小等于零,舵机电机就不会转动,而停在这个当前位置。若有或正,或负的脉冲宽度偏差,经脉冲展宽电路和驱动电路后驱动电机或正转或反转,同时带动了电位器的转动而改变了单稳态电路的时间,单稳态电路产生的脉冲最终和输入的脉冲宽度相等时,电机就停止在这个对应的位置了。

楼主:
谢谢修理工和另外两位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模拟舵机内的芯片内有个单稳态电路,它的稳态时间是由电位器和一只外接的电容的时间常数决定的,这个单稳态电路的启动是由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的(假定),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和单稳态电路产生的脉冲宽度 ...

解释的非常清楚易懂

那么数字舵机是不是就不需要电位器呢,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如果能有圖解就好~

网友:
数字舵机也要用电位器做为位置传感器(当前是这样,以后或许有用光电式传感器)
不过电位器的阻值要求不严格了,单片机用AD采样电位器中心点的电压(不像模拟舵机要RC充电过程)这样可以使位置的定位更准确,离散性小,另外对电机的驱动可以由单片机产生较高频率的PWM(模拟的驱动周期是20ms的PWM)这样在较小的偏差角度时电机也可以较好的启动。

楼主:
修理工的讲解真专业啊.
下面的比例舵机一定也是有电位器的吗?在图片上看不到,很疑惑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舵机,看起来像电磁舵机。不是常见的普通标准舵机。
是不是利用电磁线圈通过的电流不同,产生的电磁力不同,来平衡舵面的阻力,若是这样的话,结构上应该有两个小弹簧来建立平衡中位(或是舵面上的橡皮筋)。
若是这样的舵机一般是用在玩具产品上,因为没有位置反馈,只是利用电磁力来平衡阻力,而外部阻力的大小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定位精度不会太好。

楼主:
修理工,您的知识好专业啊,非常想和你聊聊,能留下QQ吗,或者加我QQ361210468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工,您的知识好专业啊,非常想和你聊聊,能留下QQ吗,或者加我QQ361210468

也能给我讲将吗?
看的我羡慕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