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2!谁能用我手中的这些废弃材料教我制作 遥控器 和 接收器

楼主(2007-11-09):
这些材料是我和我同学破玩具上的,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不能用了,谁能用这些东东教我制作 一个2通道或更多通道的遥控器 和 接收器?   哪怕你会一点点也不妨告诉告诉我,有意教我的人请于我联系,本人QQ314531566  并且留下您的QQ

网友:
问题太笼统,估计没人能回答

网友:
前提是有电路基础的话可以利用这些电路板来做!
请看电路参考如下:
通用遥控电路

通用接收电路

网友:
没入门,看不懂!

但很感兴趣!很想学习!!!
我看过一些电子书,但只是基础的,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光敏电阻,非门与门之类,很零碎!
都不知如何将它们正确的组合!

我这里废电路板很多!不知哪些可用。

哪位耐心的老鸟教一下我们这些菜鸟呢?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 小人感激不尽

楼主:
不过 3楼的兄弟  能否将图片发到我的邮箱中  谢谢了,因为 在这里看不清楚图片中的文字 谢谢了 本人的邮箱 xuanyunsheng@yahoo.com.cn

网友:
电路图已发到邮箱,请查收!如果你感兴趣看下我做的遥控接收改装!

下面是我改装的遥控器,原来的IC用的SM系列我换成TX-2B的,为了能让上面两片RX-2B接收通用!遥控器晶体接口用开关接上一只40M和一只49M的,通过开关来转换(如果想要用27M的也可以,不过信号有点差),玩飞机要遥控距离远,如果电路本身是用的4V以下低压供电可以改成用9V电池或12V电池组都可以,在我给你的电路图中有加一个限流电阻和3.9V稳压管就行,一般遥控空中距离能达到200米以上!
左边的是49M的接收板,右边是40M的接收板,如果想用4V以上高些的电压,同理可以加一个限流电阻和3.9V稳压管在IC供电处就行(发射天线电路部分可以用高压的)

这是3.6V供电的掌上车接收,我本来想做一只10克内的室内飞电磁舵两通机,因为一直做不到转弯半径小于1.5米所以还没完成!
这里只用它的左右转通道来带电磁舵!

这里将原电路前进/后退的驱动三极管全拆了,在IC前进输出口所接电阻后直接接上一只可以通过较大电流的4N03场效应管!用来带马达一般飞几十克的飞机足够了!

楼主:
wongs
可否加你 QQ314531566
我想和你  交朋友 共同探讨DIY

楼主:
信件我已经查收了 谢谢你!

网友:
好强,谢谢份享!放大看不清能否发给我
wm121cs@126.com

网友:
楼上的电路图已发出,请查收!另外如果有需要的电子元件查询请用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wongs

楼主:
以发送 注意查收

网友:
貌似是玩具

网友:
我也想研究下。可否也发给我份电路图。
lxw2087290@163.com

网友:
我以前也是玩无线电的,小时候时候就装过单管机,不过现在已经忘光光了。。。

网友(2008-02-27):
三楼可不可以给我一份,看不清楚,谢谢
xt031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