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缝纫机电机的

楼主(2007-11-09):
请问缝纫机
电机
的转数是多少呀?我做了一个1:23的蜗轮蜗杆减速箱,现在是有点怕到时转速不够。

网友A:
俺是菜鸟~不懂~

网友B:
我有两个缝纫机电机,一个是是天津市微电机公司产的,名牌上写的是:220/240V 50/60HZ 1.3A 250W 10000转/分,它的输出轴的直径是6.5MM;(这个电机体积比较小)。另一个是温州产的,输出轴直径8MM(这个电机体积比上一个大);名牌上写的是缝纫机电机,220V 200W 6000转/分。不过后一个电机的名牌文字不是很清楚,可能有误供参考。

楼主:
我的输出轴是6.2MM的,长度是104MM(不含轴),宽度是65MM,厚度是50MM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又量了一下,我的那个小电机的轴直径也是6.2MM的,其它尺寸也差不多(我量的不太准)。听说是码边机电机?

楼主:
码边机是什么?只要转数能在300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D:
老工人说的码边机就是锁边机的意思,3000转的缝纫机电机不好买到的,一般是6000转到12000转,一般是功率越大的转速越高,看来你得改转速比了。

楼主:
楼上的你弄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要3000转以上的就可以,不是3000转的。

网友D:
 喝多了,有点晕,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