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离地后前后点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9):
离地后一直前后的抖,机头像在快速点头一样。

网友:
大浆转速过低,或者动力不足.试着减小螺距,或者换好一点的电池试

网友:
主旋翼转速太慢
螺距和油门曲线搭配不当

网友:
肯定是机尾的问题,

主桨有问题不只前后点头,左右也摇就对了,

查一下尾轴,尾桨平衡不?    尾桨的平衡!!!!!!!!!

楼主:
我觉得是螺距和油门曲线搭配不当,
离地电流8A是否正常?

网友:
主桨转速太低啦!一定要把螺距调小些,再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后一直前后的抖,机头像在快速点头一样。

把大桨夹上固定大桨的两个螺丝适当放松点,再试试看......

网友:
我昨天飞的时候发现也是点头,后来把转速提高了一些就没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大桨夹带螺丝是不是拧太紧,还有横轴的减震胶垫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