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关桨的拉力及效率问题

楼主(2007-11-09):
如果用7.4V的
电池
,不管用什么样的
电机
,电流如果是17A的话,拉力500克,这样的一个搭配效率是不是很低呀?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已经问过两次,没人回帖.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来多做点测试了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拉力功率=力x速度,电功率=电流x电压,效率=拉力功率/电功率。你给的条件算得电功率为125.8w,如果效率为0.7,动拉力500g,则飞行速度18m/s。但你给的拉力为静拉力,所以,实际飞时拉力还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C:
好像电池的放电C数也是个关键啊.楼主给的条件不足,好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