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2406配11.1V,10C里电可以吗?我现在是用9.6VNi- ...
请教,无刷2406配11.1V,10C里电可以吗?我现在是用9.6VNi-MH

楼主(2007-11-09):
如题,我电调是50A的,接收机是R46IP,为了让
电机
有更强劲动力,想换里电11.1V,10C放电,不知道行不行,就怕会烧电机或者烧接收机,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50A的是有刷电调吧?千万不能用在无刷电机上哦,2406KV是多大呢?要是1000左右11V上9~10寸桨吧,1200以上还是用9寸以下桨吧,KV越大,桨要越小,否则电机和电池都受不了,长期玩最好准备个直流钳表或功率分析仪吧,知道电机的参数后,用表测一下,很容易就知道用多大桨合适了.

楼主:
50A是无刷的, KV我真的不知道多少~只是感觉用9.6VNi-MH动力很大,估计有1200吧,,,,,
但为了让电机有更强劲动力,想换里电11.1V,10C放电,.....如果真的可以用这块里电,我打算用8060浆了 呵呵

网友B:
50A的电调 ,那得多少钱?还是上里电吧,9.6V氢电可以送我哦,

网友C:
不太清楚哦..我也刚飞

网友D:
146f的接收我见过,R461P的接收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R46IP 在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396830b3d2ed.jhtml

网友D:
原来是FU的R146IP!呵呵!我现在用的是2408的电机,电调还没有你的大,用11.1V15C的锂电没有问题!

楼主:
卡卡~ 我也买个里电玩玩,卡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