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T-REX 600 Nitro 轴承卡死问题

楼主(2007-11-09):
请问各位大哥们.现在出的亚拓皮带板T-REX 600 Nitro 还会不会出现主齿单向轴承卡死的问题呢?

网友A:
应该不会,
官方说7月份以后生产的600N都更换新型的单向轴承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卡死的问题,放心买把

网友B:
难说吧 精度问题吧

网友C:
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

网友D:
老款10个起落卡死,更换轴承套后2加仑目前没事,
其实不怎么关注这个,thr-hold调好了卡不卡都没什么影响,是不是皮带版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