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一直搞不懂PCM和PPM,还有一个FM。

楼主(2007-11-09):
请教各位DX,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哪个好啊?

网友:
现在都是FM, PCM只是一个加密程序,比PPM好.   解析完毕

网友:
听说PCM最安全...关闭发射..舵机..电调..不会被干扰..
       PPM比较安全..发射机开的时候不容易干扰(除同频)..单关闭发射机...容易烧电调..跳舵
   相对来说FM是最容易受干扰的.....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理解

FM 和AM 是调频 和调幅 的缩写  是发射接收的传输方式 是信号的载体

PCM 和 PPM  是编码方式  就好象电报的各种密码一样 不过不应该是这样 比这复杂
是信号内容的加密方式 是发射与接收之间沟通的语言

FM 就好象 是用 声音 还是用眼神 说话   PCM PPM 就好象是用 外语还是中文 还是日语 手语………

网友B:
AM\FM是指无线电波的发射调制形式,PCM/PPM是指控制信号的编码传输模式,好多人都喜欢弄混,包括一些厂家

网友:
PCM,PPM是FM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理解

FM 和AM 是调频 和调幅 的缩写  是发射接收的传输方式 是信号的载体

PCM 和 PPM  是编码方式  就好象电报的各种密码一样 不过不应该是这样 比这复杂
是信号内容的加密方式 是发射与接收之 ...

形象生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FM是指无线电波的发射调制形式,PCM/PPM是指控制信号的编码传输模式,好多人都喜欢弄混,包括一些厂家

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看不懂,小时候上学没认真听,二十几年过去了,看都看不懂了,咳。。。

网友:
又多懂一样事了

网友:
FM = frequency modulation 频率调制 通过改变载波频率来传输信息

AM = amplitude modulation 幅度调制 通过改变载波幅度来传输信息

PPM =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脉冲位置调制,遥控里用的ppm其实是脉冲宽度调制,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传输信息

PCM = pulse coding modulation 脉冲编码调制,遥控里用的pcm是对信息(舵量)进行了数字化后,用一定的帧结构来对信息进行传输
由于采用了帧结构来传输,设计者多在帧中增加冗余信息和查错信息,增加pcm解码的可靠性

PPM PCM都是基带编码,可以由发射机的训练口直接读出,有兴趣的模友可以直接接到声卡上看波形

FM/AM是载波调制方式,调制频率由发射晶体决定。

理论上基带编码可以和载波调制方式任意搭配,例如PPM/FM PCM/AM

但是实际上都是采用PPM/FM PCM/FM搭配方式,原因是FM比AM的抗干扰能力高

网友(2008-01-23):
以字面理解FM和PPM应该不算相同把
一个调频,一个调脉宽。脉宽是不是意味着正负半周期可以不同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课

网友:
理论上ppm的反应速度要快于pcm,因为pcm需要有一个解码的过程

网友:
在 iwave 的网站上面, 我看到了, 27MHz 的 FM 的控.

网友:
好贴

此帖应该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