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纤桨能否截短??

楼主(2007-11-09):
刚买了一副波纤桨
但长了点
325的
我的机适合280的
我想把它截到280
不知道可不可以~~
大家给点意见
听说波纤桨是空心的
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桨是不是空心的!谢谢~~
~~~~~~~~~

网友A:
不一定啊 有的是空心 的 还有的是带配重的 还有的是木头的 镂空的 还有的里边是泡沫的!!不一样 边上是碳纤维 你弄短了有可能影响强度的

网友B:
可以,小锯子。。。。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空心的

楼主:
原帖由
rxnexj
于 2007-11-9 18:43 发表
可以,小锯子。。。。
请问你用过此款桨吗??
确不确定里面是实心的??
提供点信息

网友C:
b不行的

楼主:
感谢rxnexj
昨晚我从325切到了315
一边桨已经看到中间有白色的东西了
好像是木头来的,但又不确定是不是木头,里面不是空心的,是有想木头的物料填充的~~
木头填充的波桨怕吗??
是不是也是用环氧树脂封口?
要不要用502封稳点??
还有请问楼上的
环氧树脂是不是指热熔胶???
还是指AB胶??
谢谢~~~~

网友B:
我想,对于截断桨来说泡沫填充和木头填充都是一样,或者是密度板?我会把填充物掏一些出来再灌。桨尖处理不一样飞行声音都不太相同
502脆的而且不能成型,我觉得不合适用在桨上面,你可以试试,用量少点。
环氧树脂,一般是两组分的,一个是树脂,一个是固化剂,比AB胶性能好点,贵一些。AB胶一般是聚什么什么烯之类的。 小包装的有5分钟固化的,做玻璃钢的大罐是24小时或者需要加热。

楼主:
楼上
请到我另一个贴看看吧
我真不知该怎样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