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喷气发动机和蜗扇发动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1-09):
如题,不都是喷气
发动机
吗,搞的蜗扇比蜗轮难

网友A:
你问得正好,我正在研究这玩意呢
涡扇发动机原理
结构简图

网友A:
涡扇解剖图
涡喷发动机结构简图
我相信以上图片应该足够解答LZ的问题了~~

网友B:
涡喷只需喷就是了,涡扇除了喷还得扇呢~

网友C:
仍然不明白!

楼主:
哦 涡扇的推重比效率高

网友D:
涡扇与涡喷区别就是涡扇多了一个风扇而涡喷没有风扇啊

网友E:
涡扇飞机速度慢些,但效率高,省油
涡喷飞机速度快些,讲究高速
我的理解

网友F(2007-12-09):
涡扇的那个扇制造难度不小吧
涡扇的转速是不是比涡喷低很多?

网友G:
涡扇与涡喷的不同之处就是涡扇把气流分成两股,只加热其中一股,另一股不加热直接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