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9级怎么绕线,磁钢怎样排列

楼主(2007-11-10):
 定子9级怎么绕线,磁钢怎样排列,磁极是多少个?

网友A:
这就难了,有线径,线长,和对列,多绕一圈也不行!

网友B(2007-12-28):
你要多少KV?多少功率?转子多厚?磁石什么材料?什么尺寸?
不然怎么帮你呢?

网友C:
同问
我也有几个小光驱电机,定子都是九个瓣的。原来看老贴上的无刷定子都是偶数的,我碰到个奇数的
雁之秋吟兄麻烦你就举一两个例子,让我等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