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桨的问题~~急需解答,谢谢~~

楼主(2007-11-10):
大哥们帮帮忙~~~~谢谢~~

我把桨截到适合的长度了~~\

截后已经看到桨内的填充物,确定是木料的

问题是里面有条钢丝,

我想问下这条钢丝是不是直接连接到翼根的??     这根钢丝是怎样镶在里面的?

能不能拔出来的???

如果我用钳剪断它,飞行时会不会存在射出来的危险??

看下图吧!~~!

请知道的大哥给小弟说说,急需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配重,剪掉的话没有固定好会飞出来的.:funk:
为什么要切断桨?

网友:
应该会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配重,剪掉的话没有固定好会飞出来的.:funk:
为什么要切断桨?

因为它太长了~~~

我从325截到了285!!!

那这条钢丝在桨根处不应该是弯在里面的吗??

还是直直的在里面???

网友:
楼主,这样的游戏你最好还是别玩了

网友:
这个是铅tiao条配重吧
建议LZ不要玩这么危险的东西了
如果一定要截 务必用AB胶严严实实的封口

网友:
又一个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