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问题,可能是陀螺的事情!!

楼主(2007-11-10):
咨询,我的雷鸟推油门尾电机狂转,不受控的控制,主桨油门要到二分之一多才转,调陀螺,不是gain,是亮灯边上的,开始是红色的,顺时针到头也是红色的,尾电机还是那样,逆时针转到一半,红灯变绿灯,这时尾电机不转,主电机也不转,是怎么回事?陀螺上的灯颜色变化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不会是 插头反了吧!

楼主:
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没搞过雷鸟。。
不过 0704A陀螺没信号就是红蓝灯一起闪。。

网友(2007-12-31):
引用 楼主:
咨询,我的雷鸟推油门尾电机狂转,不受控的控制,主桨油门要到二分之一多才转,调陀螺,不是gain,是亮灯边上的,开始是红色的,顺时针到头也是红色的,尾电机还是那样,逆时针转到一半,红灯变绿灯,这时尾电机 ...

如果是GWS的陀螺,你说的这种情况是调中立点,当红灯和绿灯同时亮时,说明中立点调好了。调中立点时,或中立点调好了,从尾电机转不转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卖的雷鸟,陀螺的情况和你差不多,自费换了一个(厂家没有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