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3和V4的零件是否能共用呢?

楼主(2007-11-10):
我在taobao看到很多零件写着“V3、V4共用”等等字眼,请问它们的零件是否能共用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除了机身、电池架、脚架、外壳这几样以外,其它的部件都是一样的。还有陀机的臂长不同,V4的陀机臂只剪剩一小截。

楼主:
谢谢,那我可以买V3的零件了,因为几乎全部模型店只看到V3的件,没有V4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还不错 大部分通用

网友D:
基本上,机身、电池架、脚架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