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机~~~~~

楼主(2007-11-10):
T-REX 450SE还是SJM 400-C Pro呢?
不考虑价钱因素~~~

网友A:
那就不用考虑了,se,绝对好调好飞好修

网友B:
T-REX 450SE
當然是T-REX 450SE

网友C:
SJM 400-C Pro
喜欢特别的~!

网友D:
450SE,维护成本低,副厂件多

网友E:
新手吗?灌水先
450SE安舵机时比较麻烦,副厂件多,玩的人也多,调试等容易解决问题,原厂机机金属件精度高,抗风性好,稳定。
SJM 400-C Pro安舵机比较方便,较少副厂件或没有,但原厂件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市场占有率偏底,遇到问题没有亚托来得方便,结构比较特别,抗风性没有450机强。但比450机敏捷。
建议到两边版面潜水再决定。
亚托现在都白菜了,适合有老手带的。
SJM建议买原厂RTF的,回来就可以飞,不用调机。适合新手。

网友F:
RTF有不用调机的?

网友E:
原帖由
蓝色水域
于 2007-11-11 00:52 发表
RTF有不用调机的?
SJM的不用调哦,回来就可以飞啦,至少CY版主的是这样,不知是不是特例
但~~其他的就不知道咯
反正我上次买的450回来就要自己调

网友G:
绝对的选择亚拖`~~ SJM的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