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H设置450se的问题~~急需解答,谢谢~~

楼主(2007-11-10):
急呀,请教6EXH设置450se,接收机是146iP,请教1、2、6通道混控正、反向问题,我都搞糊涂了!
谢谢了!!!!

网友A:
不用6EXHP,不过帮顶!

网友B:
接上电试.说不清的

网友B:
不要开混控

网友C:
A是副翼,E是升降,P是螺距。如果是副翼反了A显示+50你就把调成-50。A显示-50的话你就把他调成+50就行了。其余升降和螺距也是同样调整。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

网友D:
跟我的配置一样,不过我是新手,一个人玩什么都不会调。

网友E:
静下心来慢慢调,我也是花了老长时间调好的
6EX的混控是固定的只能是1 2 6通道
用中国手不能设置十字盘混控

网友F(2007-12-10):
最简单的一点,你把推油门要三个舵机都向上,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