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距离问题

楼主(2007-11-10):
新买了430L和35X电调,今天到货了,把电机安了上去,但是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距离怎么控制比较好?我以前是用一张纸,不过发现有时候容易搞得很近。今天完全是凭经验搞的。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方法安装,来指点一下。

网友:
继续用张纸吧

网友A:
用80g的A4纸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0g的A4纸正好。

80g的是哪一种?普通复印是多少克的?

网友:
搞不懂啊 ,强烈要求高手上图,新手学习

网友:
有人用塑料袋纸正好!!!!

网友:
透明胶两层就好!

网友:
呵,我都是靠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80g的是哪一种?普通复印是多少克的?

好点的都是80g的

网友:
要有一点点游隙,又不能滑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齿与大齿盘要有一定的间隙,间隙最好在0.3-0.5MM(乌哥视频里有)安装完后大齿盘可以轻微的转动,而电机齿不动。

网友:
先看那里最紧,然后上纸转两下到纸完全帖到齿上,再上紧钉就行了。一般的70克纸,拿下了纸后大齿有一点点松,刚好

网友:
有点间隙就可以了
一般我是靠听声音 间隙调好了飞机的声音很轻柔的

网友:
凭感觉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