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07-11-10):
摇控器在接模拟器时,高频电路还在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控器在接模拟器时,高频电路还在工作吗

有供电当然工作

网友:
拔掉晶体就不工作了。

网友:
JR的在模拟时,高频部分不工作

FUTABA的在模拟时,高频头工作,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上边老兄说的拔掉晶体

网友:
工作,但用不到

网友:
我一直用JR-3810,插了模拟器之后拔不拔下高频头都没关系!

网友:
ff9好像没事耶,开模拟器高频灯不亮,应该是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