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改 6XEHP 使用锂电

楼主(2007-11-10):
5号电池用在6XEHP确实耗电比较快,特别有时忘记关机的话很快就会电池报警了。
我用11.1v/2200mah的锂电使用在6XEHP上,感觉很好。

1.如图,打开电池盖,不用打开外壳,在电池弹片上直接焊接两条电源线,再接上一个4pin的和充电接口一样的插座。也许你已经发现4pin的接口如果不用的话是完全可以从电池舱的缺口放入到遥控器中的,接口放入到遥控器以后完全不会影响使用5号电池的。特别提醒是:接口放入到遥控器中金属插针有可能会接触到里面的电路板造成电池短路,所以放入之前建议做绝缘处理

2.这是接口的放大图(我手边没有4pin的,用6pin改的,所以有剪过的缺口)

3.接口插上电池时的状态

4.由于电池有点偏厚,所以电池盖是盖不上去了,于是就用了一根橡皮圈绑住固定(电池弹片是橡皮圈的天然挂钩),如果不考虑美观从实用的角度我觉得就很好,强度不够可以多几根橡皮圈

5.另外,对于使用11.1v锂电在满点时12.4v是否会电压过高的问题,我认为是完全不会的。因为5号电池在满点时也有1.5,最高时也可能到1.6v,1.6v * 8=12.8v(max)。所以说可以放心的使用它。

网友:
我也试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还是用5号电比较省事,呵呵

网友:
1300mah的电池己可使用几小时了,觉得没必要改: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