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充电器,但是充电电压三片每次充完都是4.16 4.11 4.20不平衡啊.请问可以调吗?

楼主(2007-11-11):
已经选择平衡充模式.充电器三组全显示4.20V,但是用万用表和测电器测量三个电压都不是正好4.20V.请问这个该怎么调呢?谢谢了

网友:
用另外一节电池试试,电压也是这样么?

楼主:
我的5块电池都试了.一样的电压.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差太多了

网友:
说明B6平衡有问题

网友:
NND的,这样的垃圾都拿出来卖,真是有点过份了

网友:
我的B6也是这样,同情楼主

网友:
能换就换吧

网友A:
报修!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说不定哪天就给你充到4.8伏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修!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说不定哪天就给你充到4.8伏去了

这是新买的.
最郁闷的是卖家只卖这款充电器,想换其他的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新买的.
最郁闷的是卖家只卖这款充电器,想换其他的还没有.

跟我联系吧,我电话13420917195
我帮你调.呵呵

网友:
如果 每天 每次  每块 都这样  说明东西稳定性还可以   电压自己找找看能不能调

总比 今天 4。10  明天 4。30 的好 !!

网友B:
发给充电器裸体图,我教你真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充电器裸体图,我教你真么调

真的可以调吗 我的也这样 新6S1P电池充电之前都是3.80 冲出来的6S电压分别是:4.16     4.19   4.17   4.18   4.09    4.20
反正就是 第5底 第6高 有办法解决吗  还是可以将就用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