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LAMA

楼主(2007-11-11):
1的碳刷电机能用多久??

2有没有电机卖??

3LAMA的电子设备无辜报销率高不高??

4LAMA配件贵吗??摔一次大概多少钱??

5如果把LAMA的外装饰壳拆掉,会影响物理飞行吗?例如不平衡?

6现在最流行的LAMA是哪款?零件供应普及吗??

7LAMA一般损坏的是不是电子设备?还是其他额定??

8LAMA电机用到退磁大概要多久??

       能换无刷??

9LAMA容易出现双桨吗??出现的话调那里?

10 那拨杆要什么副度才不会打桨呢???

因为本人想改行玩LAMA,这样携带方便,也能随时随地!!!

希望知道的朋友给说下!~~谢谢~~

问题不断更新中

网友:
1的碳刷电机能用多久??
注意散热不要连续飞就好

2有没有电机卖??
原厂的较贵单个25左右,130的20一对

3LAMA的电子设备无辜报销率高不高??
有听说过,正常使用还凑合,没什么问题

4LAMA配件贵吗??摔一次大概多少钱??
就是桨耗的比较多,好在现在原厂的降价了6支/13元,多备些下桨

5如果把LAMA的外装饰壳拆掉,会影响物理飞行吗??
有影响,但不大

6现在最流行的LAMA是哪款?零件供应普及吗??
性价比较好的是ESKY的V3 , V4

7LAMA一般损坏的是不是电子设备?还是其他额定??
易损件:1,桨 2,脚架 3,如果在室外暴力的飞平衡杆可能会飞出去找不到

8LAMA电机用到退磁大概要多久??
自己加散热,不要连续飞几块电池,一般能达到设计寿命

楼主:
请问设计寿命是多少??

它原配一块电池吗??

是不是飞完第一块电要歇会再飞第二块??

网友:
我的电机每次飞8分钟,大概飞了100多个起落了(我是3块电池),电机还行,有些退磁,但还能飞,,,原配一个电池,,,,飞完8分钟要让电机凉一会,再飞,,,,双桨的问题等机子买了再说吧

网友:
买个旧的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详细

网友:
我感觉最容易坏的是外壳和桨.我不到2月已经坏了两套外壳六副桨.

网友B:
为什么总有人说V4的脚架容易断呢?我和我同事的都没断过。甚至我同事的V4有3次从三楼的高度炸下来,脚架一点事都没有。
倒是桨绝对是LAMA的易损件。淘宝上有卖灰桨的,10元4片。效果比原厂的好得多。比原厂的耐打起码两倍。
还有解决平衡杆飞出的问题,一个是用铜丝固定,还有就是换金属A轴(30元),还有就是把平衡杆固定好后,拿打火机稍微对固定槽加热,往里固定(我就是这样的,随便怎么飞都不会射)

网友:
桨现在超便宜,不过据说一般贴上纤维胶布就很耐打了。

网友:
1的碳刷电机能用多久??
50个起落以上
2有没有电机卖??

3LAMA的电子设备无辜报销率高不高??
不会
4LAMA配件贵吗??摔一次大概多少钱??
不贵,偶没摔过
5如果把LAMA的外装饰壳拆掉,会影响物理飞行吗?例如不平衡?

网友:
你的问题好多呀。。。买个V4玩吧,啥事也没有。。。

网友:
1、LAMA的碳刷电机能用多久??
50个起落以上
2有没有电机卖??

3LAMA的电子设备无辜报销率高不高??
不会

网友:
6现在最流行的LAMA是哪款?零件供应普及吗??
esk的v5,普及
7LAMA一般损坏的是不是电子设备?还是其他额定??
桨、外壳
8LAMA电机用到退磁大概要多久??
50个起落以上,散热良好
9LAMA容易出现双桨吗??出现的话调那里?
不会,看说明书
10 “油门  和 偏航不敢给快 给快了就打桨 直接坠机”,这是什么意思
打桨,共轴机通病

网友:
请问设计寿命是多少??
不知道
它原配一块电池吗??

是不是飞完第一块电要歇会再飞第二块??

网友:
中校问的好认真,赶紧上lama吧

楼主:
感谢JZCWF和感谢CC66

其实我是玩黑鹰400过来的!!用400能航线了~~

由于即将要面临工作,怕没有固定的定居点,也没有足够的飞行场地

所以想换LAMA咯

现在扰这我不敢下手的是电机问题,它不是一个电机
而是两个,最近都过来翻这版块的贴,了解到LAMA电机飞久了会导致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这使我很郁闷咯

再次就是只能是正常使用才能飞五十个起落
这少了点~~

不知有没专门用无刷的LAMA~~~

谢谢楼上的所有兄弟啦~~

8 ,10问题有所变化

网友:
目前没无刷,似乎有人改造出来的。。

网友:
五十个起落?听谁说的哦。
我同事的最少200个起落,一样飞得很稳
再说了,换2个电机总共才40元,我想即使是学生,也出得起这个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总有人说V4的脚架容易断呢?我和我同事的都没断过。甚至我同事的V4有3次从三楼的高度炸下来,脚架一点事都没有。
倒是桨绝对是LAMA的易损件。淘宝上有卖灰桨的,10元4片。效果比原厂的好得多。比原厂的耐 ...

升级成金属旋翼头后平衡杆就不会掉出去了----而且很酷, 价格不贵; 我女儿的LAMA就生机了, 桨多买些, LAMA超皮实;

网友:
电机寿命肯定超过50个起落.

网友:
50个起落以上,看清楚了

网友:
常有送修的,只1起,还没落,马达带齿、4和一就报销了

网友:
飞过黑鹰400等的来飞LAMA的话,肯定没问题的。
我的LAMA现在裸飞,电机换成130的。没装散热片,接连飞五块电池。每块电池大概8~10分钟吧。脚架已经完全断了,就没要脚架~ 平衡杆的配重铜块也飞不见了。翅膀断了个头……

楼主:
请问楼上的是想照片这样飞吗??

会不会有不平衡之类的现象??

你的飞机是LAMA几的??

电机原装是什么的??

你所说的130和原装的有什么区别呢??

130多少钱???

LAMA在飞的时候    会不会说飞着飞着,电机会退磁,

从而导致电机转速不同,出现自旋的问题??

是不是飞到一百多个起落电机就会退磁?退磁后是不是就要换电机啦??

一般怎样判断退磁??

还想问下ESKY的LAMA3和LAMA4

哪个更胜一筹??说说原因~~~

它们两个配件通用吗??如果是的话那里有区别???

谢谢~~~

网友:
问得真够详细的,呵呵,其实自己买了之后修几次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是想照片这样飞吗??
会不会有不平衡之类的现象??
你的飞机是LAMA几的??
电机原装是什么的??
你所说的130和原装的有什么区别呢??
130多少钱???
LAMA在飞的时 ...

LZ问题还真多啊~
1. 我是这样就飞了,而且现在还把脚架也拆了。
2. 平衡不平衡关键在调整斜盘,我现在丢控悬停10秒是没问题的。
3. 这架JJ是LAMA4的,被我把衣服脱了。
4. LAMA的原装电机都是180的,但是180的散热不太好,容易退磁。我的退磁后就换成Coloc 130的电机了。
5. Coloc的130电机比180电机要轻,散热要好。但是力量没有180的力量足。不过飞LAMA是足够了。
6. 130的话估计30元一对,我一次买了两对。但到目前为止已经100+起落,空中时间>500mins,这个130电机都没问题,而且我没加散热。
7. LAMA的180电机是会退磁,但是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不过你要保证180电机的散热,散热不处理好的话是很容易退磁的。
8. v3、v4差不多,换句话来说就是穿的衣服不一样,其实质是一样的。
9. 配件的话v3、v4大部分通用。不通用的就是外壳类的配件。像主轴啊,齿轮啊这些都是一样的。

网友:
28楼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问题还真多啊~
1. 我是这样就飞了,而且现在还把脚架也拆了。
2. 平衡不平衡关键在调整斜盘,我现在丢控悬停10秒是没问题的。
3. 这架JJ是LAMA4的,被我把衣服脱了。
4. LAMA的原装电机都是180的,但 ...

完全明白

严重感谢~~~~~~

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之前玩黑鹰400时也是这样的~~在买之前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流览这里的相关贴子,只有对该东西有了解才能很好的

驾驭,觉得这里能找到很多我想要的知识~~

说到底也得感谢G0dspeed和热心的人~~

问题有来了~~

还有平衡锤这东西是不是很容易射出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避免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天线想你发的这张图会不会缩短控制距离啊??展开应该没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弱。但还得问下 )

网友D:
买一个飞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LAMA已经到手了6天了,桨已经打坏了十几片了,绝大多数是B桨,我只有两块电池,经过6天的乱飞,觉得LAMA的确是架好飞机,只要没有风,真的可以飞很高,我的脚架没有坏,但头罩已经摔裂了!其他问题好象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飞不就知道了...

想你这样说,论坛的意义就只有吹水了~~~

问题

还有平衡锤这东西是不是很容易射出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避免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天线想你发的这张图会不会缩短控制距离啊??展开应该没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弱。但还得问下 )

网友E:
300多一玩具,这么婆婆妈,不是个爷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明白
严重感谢~~~~~~
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之前玩黑鹰400时也是这样的~~在买之前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流览这里的相关贴子,只有对该东西有了解才能很好的
驾驭,觉得这里能 ...

平衡锤这东西,炸鸡的时候就会飞出来,平时不炸当然也就不会飞了。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不炸机,这个东西就不会飞了。
如果想炸鸡不飞的话,有两个办法:1.换金属旋翼头。2. 用东西把U槽顶部封上。

天线这样的话是肯定没问题的,我这样飞了近30米远都没问题。小飞机不能飞太远,要不看不清楚姿态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多一玩具,这么婆婆妈,不是个爷们

言重了

请自重

网友:
我也刚买了架V3 ,在宿舍的客厅飞,小摔了几回~~~总感觉只要到墙边就往边飞去,赶紧停油门~~~尾架断过,502搞定~~~~去五金店买了PVC胶带,还蛮耐刮的···呵呵

网友:
看到这帖子收益很大
俺补充三个问题
1,接收机兼容FUTABA吗
2,尾巴调好了能一点都不偏吗
3,LAMA休闲吗

入冬了蓝箭机问题多想入LAMA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不错,有收获!最少让初入直机行列的新朋友对拉马心中有个了解。

楼主:
既然问得出的问题就是存在的!!

如果照上面有人说所的,

"买来飞飞就知道,或这说什么也不贵,买个回来试!"

这些观点我极度鄙视~~~

如果有这种思想,为什么还来这里讨论,你钱多你去买来试试就知道了,无聊~~~~~~~~~~~

网友F:
esky的lama接收机兼容futaba,只要你频率一样。我就是用6exhp玩lama的,可以调节油门曲线,微调也比较方便。
另外,平衡锤可以用钓鱼线等细线绑在主轴上,免得甩出去不好找。
现在拉玛浆一元一片,不要再贴胶带了,即不好看还影响平衡。电机可以用科乐科的130电机,淘宝上20元一对,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ky的lama接收机兼容futaba,只要你频率一样。我就是用6exhp玩lama的,可以调节油门曲线,微调也比较方便。
另外,平衡锤可以用钓鱼线等细线绑在主轴上,免得甩出去不好找。
现在拉玛浆一元一片,不要再贴胶 ...

行!

网友:
论坛本来就是来讨论的 不同的意见没问题 买前问的详细 可以减少走弯路 尤其对新人 这个帖子很实用 谢谢多提问题的人 更感谢积极回答问题的好心人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元一片的是玩具飞机的桨。,螺距的设计的不对飞行起来很吃力,简易还是用原装桨或者灰桨,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html?from_shop=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