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好盈30A電調有問題

楼主(2007-11-11):
插上電池後斷 斷續續唱歌及聲響...等3分鐘也末停,拔除電池再插試過很多次都不能飛???
用設定卡再設定過也不行,可否修理?

网友A:
你不推油门它当然一直唱了

楼主:
有試過推油門及其它開關很多次......仍然唱歌.直升機,及所有電子配置除了轉換了控和接後之外一切不變,之前已飛了20多次,不知道壞了甚麼?
不過之前都有少少問題,朋友的電調(同一款)唱歌時間總比我的短,已用定卡重新設定過多次也冇改善.控和接收由FUTABA 6exhp轉了FUTABA2.4G,應該無影響了.

网友B:
应该木有可能,发个视频上来听下?

楼主:
末試過发视频,現在試一試发个视频上來先.

网友C:
请检查是否换控后油门通道反向造成电调进入编程模式,这样就会一直嘀嘀地响个不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了,原來是油門通道反向的問題,謝謝好盈科技,及以上各樓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