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好像没有上端正

楼主(2007-11-11):
开始打孔的时候是量好了的
打孔以后把螺丝上上去以后发现发动机有点向右边倾
改的话很麻烦了 真是郁闷

网友:
 我的好象也差这么一点点,估计要用遥控的微调了

网友:
什么飞机?怎么个向右倾法?是不是飞机预置的右拉呢?先别改!

楼主:
25级的练习机

25级的练习机
引擎啊 向右边偏了一点点
到时候只能调整方向舵来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练习机抗风及自身平衡调较方面能力都不是太强,我的观点还是想办法改改正,因为大部分的电机在整机中占的重量比算影响大的一个部件了,另外一个重量比极大的就是电池了。

大哥  是油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级的练习机
引擎啊 向右边偏了一点点
到时候只能调整方向舵来校正了

就是右拉.

楼主(2008-01-19):
现在终于明白了

现在终于明白了
右拉和下拉!才是正确的呀

楼主:
以前老是搞不懂这些

所以一飞起来就要望头!
现在搞清楚了
可惜飞机已经作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