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控硅的管脚排列和对应的电路符号

楼主(2007-11-11):
请教:想按台灯调光电路板的电路(本论坛发过这个电路图)照猫画虎的做一个大电流调压器,买了可控硅型号是BTA16(600V)。但是本人对可控硅一窍不通,恳请哪位高手帮忙回答:
           1.    可控硅BTA16的管脚排列和对应的电路符号?
           2.     最好能上一个用这个可控硅做调压板的电路图(要具体点,特别是电路中对应的可控硅管脚要标上管脚符号)。
         本人是菜菜鸟,不要笑话啊。

网友A:
BTA16-600双向可控硅
特点
先进的玻璃钝化芯片、较低的通态压降低,高的可靠稳定性。
用途
可用于调光、调温等调压电路,微波炉、洗衣机、空调、 电风扇、饮水机、夜明灯等家电的控制电路及用于交流相控、 斩波器、逆变器和变频器等电路中。
产品类别: 双向可控硅-TRIACs
器件型号:BTA16-600
封装形式: TO-220ABPackage
脚位排列: T1-T2-G
主要参数:
电流-IT(RMS): 16A
电压-VDRM: ≥600V
触发电流: IGT ≤18-2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A16-600双向可控硅
特点
先进的玻璃钝化芯片、较低的通态压降低,高的可靠稳定性。
用途
可用于调光、调温等调压电路,微波炉、洗衣机、空调、 电风扇、饮水机、夜明灯等家电的控制电路及用于交流相控 ...

少将啊,这些我在网上都查到了,我是连最基本的东西“管脚T1--T2--G”和每个管脚对应的电路符号都不清楚啊!

网友B:
楼主作调压干什么用?市电得东东还是小心吧!!尤其不懂的情况下,安全第一。100w得调光开关不过几块钱。

网友:
网上粘贴的供参考
双向可控硅管脚一般为左起T1T2G,用万用表测量:T1G间正反笔测均为几十欧姆;T1T2间或T2G间正反笔测均为∞
可控硅管脚的识别和鉴定:
单向可控硅的3个极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R×l00)来区分.G,K之间相当一个二极管,G为二极管正极,K为二极管负极,所以按照测二极管的方法,找出三个极中的两个极测其正反向电阻,电阻小的一次,万用表黑表笔接的是G极,红表笔接的是K极.剩下的一个极就是A极.然后将黑表笔接A极,红表笔接K极,使K与G瞬间短路,给G加上正触发信号,若万用表读数由无穷大变化到几十欧并维持不变,说明可控硅已导通.
双向可控硅(TRIAC):
双向可控硅与单向可控硅相比,主要是能双向导通.且不论T1T2间电压的反向如何和GT1,T2间触发电压的方向如何,只要满足必需的触发电流即可导通.双向可控硅也具有去掉触发电压后仍能保持导通的特性.只有当T1,2间电压(电流)降低到不足以维持导通,或T1,T2间电压改变极性时,又恰逢没有触发电压,可控硅才被阻断.

与aaa77770000在6楼的图对应管脚应该是
A1-------T1
A2-------T2
g---------g

网友:
可控硅是P1N1P2N2四层三端结构元件,共有三个PN结,分析原理时,可以把它看作由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所组成,其等效图解如图1所示
图1 可控硅等效图解图
当阳极A加上正向电压时,BG1和BG2管均处于放大状态。此时,如果从控制极G输入一个正向触发信号,BG2便有基流ib2流过,经BG2放大,其集电极电流ic2=β2ib2。因为BG2的集电极直接与BG1的基极相连,所以ib1=ic2。此时,电流ic2再经BG1放大,于是BG1的集电极电流ic1=β1ib1=β1β2ib2。这个电流又流回到BG2的基极,表成正反馈,使ib2不断增大,如此正向馈循环的结果,两个管子的电流剧增,可控硅使饱和导通。
由于BG1和BG2所构成的正反馈作用,所以一旦可控硅导通后,即使控制极G的电流消失了,可控硅仍然能够维持导通状态,由于触发信号只起触发作用,没有关断功能,所以这种可控硅是不可关断的。
由于可控硅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工作状态,所以它具有开关特性,这种特性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此条件见表1
表1 可控硅导通和关断条件
状态条件说明从关断到导通
1、阳极电位高于是阴极电位
2、控制极有足够的正向电压和电流
两者缺一不可维持导通
1、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
2、阳极电流大于维持电流
两者缺一不可从导通到关断
1、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
2、阳极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任一条件即可
2、基本伏安特性
可控硅的基本伏安特性见图2
图2 可控硅基本伏安特性
(1)反向特性
当控制极开路,阳极加上反向电压时(见图3),J2结正偏,但J1、J2结反偏。此时只能流过很小的反向饱和电流,当电压进一步提高到J1结的雪崩击穿电压后,接差J3结也击穿,电流迅速增加,图3的特性开始弯曲,如特性OR段所示,弯曲处的电压URO叫“反向转折电压”。此时,可控硅会发生永久性反向击穿。
图3 阳极加反向电压
(2)正向特性
当控制极开路,阳极上加上正向电压时(见图4),J1、J3结正偏,但J2结反偏,这与普通PN结的反向特性相似,也只能流过很小电流,这叫正向阻断状态,当电压增加,图3的特性发生了弯曲,如特性OA段所示,弯曲处的是UBO叫:正向转折电压
图4 阳极加正向电压
由于电压升高到J2结的雪崩击穿电压后,J2结发生雪崩倍增效应,在结区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空穴,电子时入N1区,空穴时入P2区。进入N1区的电子与由P1区通过J1结注入N1区的空穴复合,同样,进入P2区的空穴与由N2区通过J3结注入P2区的电子复合,雪崩击穿,进入N1区的电子与进入P2区的空穴各自不能全部复合掉,这样,在N1区就有电子积累,在P2区就有空穴积累,结果使P2区的电位升高,N1区的电位下降,J2结变成正偏,只要电流稍增加,电压便迅速下降,出现所谓负阻特性,见图3的虚线AB段。
这时J1、J2、J3三个结均处于正偏,可控硅便进入正向导电状态---通态,此时,它的特性与普通的PN结正向特性相似,见图2中的BC段
3、触发导通
在控制极G上加入正向电压时(见图5)因J3正偏,P2区的空穴时入N2区,N2区的电子进入P2区,形成触发电流IGT。在可控硅的内部正反馈作用(见图2)的基础上,加上IGT的作用,使可控硅提前导通,导致图3的伏安特性OA段左移,IGT越大,特性左移越快。
图5 阳极和控制极均加正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作调压干什么用?市电得东东还是小心吧!!尤其不懂的情况下,安全第一。100w得调光开关不过几块钱。

:loveliness:已经买了一个调光开关,但是电流小,又买了一个BTA16可控硅和一个硅桥,想做一个直流低电压大电流的调压电源带一个直流电机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已经买了一个调光开关,但是电流小,又买了一个BTA16可控硅和一个硅桥,想做一个直流低电压大电流的调压电源带一个直流电机玩玩。

用双向可控硅调直流??

网友C:
3A对直流调速很有研究啊~~是最近烧了转开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对直流调速很有研究啊~~是最近烧了转开始的吧~~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向可控硅调直流??

在可控硅调压板输出的交流后面再接一个桥式硅整流器,输出的不就是可调的直流了吗?我这样做主要是不想用变压器。
        再问一个问题:这样做的低压可调直流电源,因为在交流输出和直流输出之间有一个硅整流器,因此把交/直流隔离了,是不是在直流电输出端就不会有220伏火线了(因此就不会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向可控硅调直流??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用可控硅做的交流调压板(调光开关)的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啊???
                我是菜菜鸟,不明白的问题太多啦!还得恳请高手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向可控硅调直流??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用可控硅做的交流调压板(调光开关)的输出是直流 ...

普通的调光开关,是用单向可控硅来做的,负载是串联在输入的桥堆前的.可控硅实际调的是脉动直流电(有脉动才有过零信号么).
单单用桥堆是做不到隔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热底板,小心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调光开关,是用单向可控硅来做的,负载是串联在输入的桥堆前的.可控硅实际调的是脉动直流电(有脉动才有过零信号么).
单单用桥堆是做不到隔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热底板,小心为上.

说得很正确。可控硅分单向双向、热地板就是说你有50%的可能性会碰到火线。要安全还得靠变压器隔离。

不如搞一个合适的开关电源,调节其采样电阻,实现输出电压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调光开关,是用单向可控硅来做的,负载是串联在输入的桥堆前的.可控硅实际调的是脉动直流电(有脉动才有过零信号么).
单单用桥堆是做不到隔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热底板,小心为上.

 突然明白了,是有可能在输出端出现高电位的,因此是有触电的危险。
        16#的朋友提议做个开关电源,那位
有最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可控硅调压板输出的交流后面再接一个桥式硅整流器,输出的不就是可调的直流了吗?我这样做主要是不想用变压器。
        再问一个问题:这样做的低压可调直流电源,因为在交流输出和直流输出之间有一 ...

这样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可控硅调压板输出的交流后面再接一个桥式硅整流器,输出的不就是可调的直流了吗?我这样做主要是不想用变压器。
        再问一个问题:这样做的低压可调直流电源,因为在交流输出和直流输出之间有一 ...

这样做法是两条线都是带电了,并不代表只有正极是带电的,正负极对地有电压都是220伏的.接触任何一条线都会有触电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