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

楼主(2007-11-11):
w

网友A:
换个接收机吧

楼主:
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问题弄清楚再换也不冤啊

网友B:
可能哪里接触不良啊

网友C:
什么接收机?这么奇怪?!

网友D:
把接受天线离碳纤与金属材料远一点试试,还有把接受机与电调拉远一点。

网友E:
我的经验是:你用的是UBEC吧?
我用DIY的UBEC后,接收机变的感应严重,用普通线性稳压后,感应严重的现象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