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机架终于有样了!

楼主(2007-11-11):
  不懂机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雕刻机机架做得差不多了,一个字“累”。一个特点:便宜,机架部分成本70元。有机玻璃做得优点是比较容易加工,缺点是有点软(考虑加强)。

网友:
如果软的话,可以考虑多加点立筋板

网友A:
那就做玻璃的吧  看看鱼缸的加工感觉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玻璃的吧  看看鱼缸的加工感觉挺不错

做不了,没那水平!

网友B:
楼主的光杆是用白刚条做的吧,螺纹怎么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光杆是用白刚条做的吧,螺纹怎么做上去的?

标准件光杆,4块一根,螺纹是我自己套的丝。

网友:
哈哈··你也搞雕刻机了··我也在搞啊··我的还差主轴电机没装··我来上张画画图
用的是打印机光轴,普通不锈丝杆,自制消回差。效果还算不错··应该能雕个PCB

楼主:
dpcom的雕刻机已经工作了,比我动作快呀!用的板子是尼龙的吗?多少钱/公斤?电机是57 的,驱动是啥芯片的?

网友:
我用的是PVC胶板,8mm厚 1米乘2米 150元.做这个大约只用了三分之一。
控制版是TA8435H,速度不错·

总结也是累字一个

网友C:
pvc胶板能用氯仿来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vc胶板能用氯仿来粘吗?

不行,得用热溶焊接.

网友:
揍热闹,俺也来一张,能雕个PCB自己用就心满意足了,没工具不方便,   "累~~~~~"

网友:
对这个超感兴趣,哪有详细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
谢谢,驱动板多少钱,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pvc胶板能用氯仿来粘吗?

请问氯仿的学名怎么叫??

是用来粘有机玻璃的么??N年前用过一种"X氯化XXX"的。。。但是忘记了名字。。

网友:
搜到了:

氯仿还挺恐怖的噢。。。

氯仿
中文名称: 三氯甲烷

英文名称: trichloromethane

中文名称2: 氯仿

英文名称2: chloroform

分子式: CHCl3

分子量: 119.3779

CAS RN:67-66-3

理化特性

外观性状: 无色透明重质液体,极易挥发,味辛甜而有特殊芳香气。

熔点(℃): -63.7

沸点(℃): 61.7

相对密度(水=1): 1.50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 4.12

饱和蒸气压(kPa): 13.33(10.4℃)

临界温度(℃): 263.4

临界压力(MPa): 5.47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 1.97

溶解性: 不溶于,溶于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麻醉剂;脂肪橡胶树脂、油类、溶剂青霉素精油生物碱等的萃取剂;测定血清中无机磷;清洗剂;肝功能试验的防腐剂等。

健康危害: 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麻醉作用,对有损害。急性中毒: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引起急性中毒。初期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兴奋、皮肤湿热和粘膜刺激症状。以后呈现精神紊乱、呼吸表浅、反射消失、昏迷等,重者发生呼吸麻痹、心室纤维性颤动。同时可伴有肝、肾损害。误服中毒时,胃有烧灼感,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以后出现麻醉症状。液态可致皮炎湿疹,甚至皮肤灼伤。慢性影响:主要引起肝脏损害,并有消化不良乏力、头痛、失眠等症状,少数有肾损害及嗜氯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为可疑致癌物,具刺激性。

危险特性: 与明火或灼热的物体接触时能产生剧毒光气。在空气水分的作用下,度增加,因而对金属有强烈的腐蚀性。

网友:
看来,做机架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啊!